一dell电源的电感烧了!!!咋办呢!

楼主(2011-05-26):
各位大哥!大师!
今儿接到一个dell电源,待机3.3V、5V有,就是后级电感烧坏了!!!!
短接风扇一转即停!好像是保护了!!!没有一样的电感换!!咋办呢????

网友:
从料版上找个差不多的试一下,不行就连起来

网友:
没有可以买的吧~~这东西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可以自己缠一个电感吧

网友:
去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

网友:
可以用原来直径长短相同的漆包线 自己缠  记住原来的绕线方向  我成功过。

网友:
从旧电源上拆一个,,

网友:
自己缠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感觉要不少时间!!!但修好了可以收九十块呢!!!我先绕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连!!!再加几个大点的电容上去行不!!!

网友:
呵呵。。  我一般收100元

网友:
忘了告诉你 从绕线要换磁芯哦。烧了那个不能用了。

网友:
呵呵  技术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啊!!

网友:
电感少了磁芯也不能用了,?长见识了

网友:
注意二极管

网友:
是低压扼流电感线圈吗?共有10个引脚,注意:
最粗短两根为+5V
最细长一根为-12V
最细短一根为-5V
粗细居中一根为+12V
这十个引脚一定要按板上位置对好了,不能有虚焊,否则输出电压全乱.

网友:
真不知是哪个牛人说的自己绕电感,你真以为自己是孙猴子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你真是少见多怪 , 我以前修彩电时认识有个维修师傅自己缠绕彩电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呢 ,那个可比这个复杂多了。那个人什么都会  电动机 潜水泵 发动机  电钻 电风扇  彩电偏转线圈  只要是线圈都会手工缠绕   电子  强电变频   那人都会修   别人是电动工具厂出来的。那才是牛人一个。

网友:
用直径长短相同的漆包线 自己缠  记住原来的绕线方向  。有些原件是自己可以做的。

网友:
变压器  电感这样的元件没什么秘密可言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元件了
我经常自己改变压器...有些变压器不符合电路使用

网友:
呵呵,学习了,电机都可以自己创造,更何况一只小小的电感

网友:
可以自己缠,但磁芯必须绝缘,与线圈不能短路,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
绕个电感,很简单的

网友:
换一个呗 门市坏的适配器 5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电源上的电感能直接连起来?你懂不懂啊?不懂不要乱讲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