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 双核CPU TK55 正常工作电压

楼主(2011-05-26):
HP3500
AMD双核  TK55
散热器温度非常高

实测CPU电压1.5
不知正常否

哪儿有上这种CPU的板子
帮忙测量一下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TK的U我还没有,TK和TL不是可以用吗?  如果怀疑是电压高导致温度高,可以对应供电芯片真值表来改电压降低电压,看看温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