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正反馈电路中的电阻的讨论

楼主(2011-05-26):
辅助电源正反馈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有哪些要求?一般看到的都是200,100,150,330还有1K,2.7K这些阻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
不好计算吧,厂家设计的....

网友:
楼上两位真有意思  不过二楼可能被视为灌水
言归正传  这个问题也让我搞不明白啊

网友:
这个根据你所学的电路基础理论,应该想到的!一般就两种方法:一种是实验,一种是理论计算!但实验是根据理论来进行的!首先应该考虑电源的用途,再考虑电源的功率、工作时间、电路的振荡方式和工作方式、开关管的基本工作条件(电压、频率、功率)、以及反馈方式!反馈绕组的电流强度和大小、以及电平的高低,才决定反馈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