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7无规律黑屏

楼主(2011-05-26):
本来是不能开机,后来发现是烧了个保险,换了后能开机了。
但是用个几十分钟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就会突然黑一下,然后又正常。

另外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也是保险坏了,然后换了后无规律黑屏。
难道是通病吗?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保险坏要看是怎么个坏法,如果是炸飞了的话,后级一定有坏的,这种黑屏感觉是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
没有那么夸张,都是正常的断路。无痕迹。

网友:
保险坏 没发黑 大电容坏的可能大。

网友:
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刚才又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黑一下的时候,不是完全彻底黑掉。
感觉好像是整个屏幕慢慢开始发白,屏幕右上角出现一块紫色的晚霞状图像。试了下移动鼠标,也不能动,就像是卡机一样的。
然后就彻底黑了。过了两秒又亮了,鼠标也正常了。

到底是驱动板的问题呢还是屏的问题?之前有一次好像出现了白屏。
测了下1804的输出,是3.25V,算是低吗?

网友A:
有故障先测量,有数据才好分析原因。300V,12V,5V,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故障先测量,有数据才好分析原因。300V,12V,5V,各电压正常吗?

这些都正常的。

网友:
黑屏时开启高压板的控制电压还正常吗?

网友:
去驱动板上找原因吧......瞬间电压保护...

网友:
去驱动板上找原因吧......瞬间电压保护...
驱动板跟烧保险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