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美的 电磁炉屡烧开关管

楼主(2011-05-26):
大家见过这问题没 给点意见 打开电磁炉发现保险严重摧毁 开关管25n击穿 挂灯泡加电输出正常 但是用二三次就又烧了 我修了四五个都是这问题 吓的有点怕怕 高手指点指点
问题

网友:
不定时坏功率管的确头痛,修的多了有点规律。取样电阻数字表全测,谐振电容必须代换,驱动级对管必须换,300V,18V,5V正常,功率管须正品,拆机更好。这样可以把几率降到最低。最后把电流适当调小些,更安全。

网友:
试机时可用灯泡代替保险管来试,以免再次烧毁

网友:
那两个大电容换了吗?基本上烧功率管那两只大电容都不能幸免的,

网友:
300v电容测电压正常啊 我这好几个电磁炉都这问题 我先把驱动级对管换换试试在和大家分享 谢谢啊

网友:
先试试在和大家分享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