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了,来哦

楼主(2011-05-26):
这个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有谁知道阿,供电是那几个脚,控制信号,是由低电平工作还是 , 芯片PWM驱动脉冲信号没有输出阿,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也叫供电分析,  管理员估计要封你的帖子了,  还是到基地培训一下吧

网友:
第三脚有电压没啊

网友:
第三脚是接地脚阿, 怎么会有电压嘛

网友:
供电,ACIN ACOK DCIN

网友:
DCIN供电,CSSN  CSSP  电流检测,

网友:
2  9  10  13  21  22  26 这几个脚都应该有电压的。然后20  23  24  25才开始工作,充电。

网友:
ac -ok这个信号有时候事高电平,有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
ac-ok直接间接进入EC,有时候控制触发,好像不是全是

网友:
找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三脚是基准电压,如果没有说明芯片坏,是一个重要的测量点,每一个芯片有有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