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联想 E46L

楼主(2011-05-26):
谢谢兄弟帮下忙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E43A的,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纸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拿走了  没有用上不过 感觉应该差不多的 我查了几个件都有  嘿嘿谢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不修了啊?不客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修好了谢谢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阻有明显的腐蚀 直接换掉就好了  嘿嘿 再加上那个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 你猜是什么原因 嘿嘿

网友:
修这样的板是最好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