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黑屏,偶尔会亮?

楼主(2011-05-26):
七彩虹9500GT  D2  TC512。此版就是开机黑屏,偶尔会亮,进系统后就正常了。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你开好多次也开不开,跑马显示3B 或者C1 D5 3B来回跳变。本人拆开一看,电容也没有发现鼓包,芯片也没有很汤或是变色烧焦之类的,看看GPU,发现硅胶干了,上了硅胶之后又重试了好多次一切正常,我寻思着会不会有别的什么问题。怎么了来确认下好啊?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就这两样,除了显卡就是桥。

网友:
换个显卡试了没?如果换显卡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是显卡问题了,烤下GPU试试!

网友:
有没有必要刷下BIOS啊

网友:
.跑几次3dmark或者游戏不就知道了,稳定点就加焊一下BGA咯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显卡,开机的时候正常,然后进系统的地方就黑屏死机(非屏幕分辨率设置问题,是直接死机),进PE没问题,GHOST系统后,进系统进度条的地方死机,还没到安装驱动的地方。打显卡两面的AD阻值正常。不知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