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秒杀!!!一闪就黑了。

楼主(2011-05-26):
第一次打开显示器,有点紧张的感觉,生怕给人家对坏了。ACER19寸,通电亮下就黑了。我朋友的,必竟第一次拆,别然我朋友说了没事。但是难免有点激动。拆了5分钟左右吧。先把前面版去掉,虽后去掉后盖.接着拆掉电源开关按纽,去掉屏线,驱动板,再拆去屏供电,拆下高压电路板,当时也没仔细看,先去下尘,然后仔细看了下,发现高压包谤边有个电容怀孕了,就找了个一样大小的给换上了,然后再依次装好,试了一天没事。碰巧了给对好了。第一次写,如有不当之处请勿拍砖啊。呵呵………………!!!!

网友:
换电容也叫秒杀呀

网友:
那么长时间才打开壳子,这就是秒杀呀,,

网友:
秒杀不是这样的,像这种问题谈不上秒杀!不过第一次拆机器紧张是正常的!

网友:
是啊。我也知道显丑了,不过你我这样的新手我想还是比较多的吧

网友:
秒杀,分杀,时杀概念不一样。

网友:
前面一个贴, 拆都没拆就来基地问。

这个贴子, 拆开也知道多少秒了。

标个秒杀, 与秒杀差远了。

网友:
这个不算问题啊

网友:
恭喜楼主,继续加油,我还没修好过呢,我才是真菜

网友:
确实算得上是“秒杀”     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好久没遇到怀孕的电容了~

网友:
恭喜楼主,第一次就修成功

网友:
爆电容的真的好久没碰过了,啥时候也来几台让我赚点舒服钱啊.

网友:
我遇到的多次都是爆电容的故障,别的我暂时也搞不好,主要是没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