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选用LVDS线汇总

楼主(2011-05-26):
液晶屏选用LVDS线汇总
说明:1、本资料是我司部分显示屏所使用的LVDS线汇总表,其中对LVDS接口插座、特征、编码等作了介绍。如果这些显示屏的LVDS线损坏,可参考进行申领使用;
2、由于1920X1080高清屏对应的数字板LVDS接口电路标准化较统一,可考虑通过更换LVDS线,对高清屏代用表中LVDS插座及排序不同的屏进行代用;
3、由于非1920X1080显示屏对应的数字板LVDS接口电路标准化不统一,如果代用屏的机芯与被代用屏的机芯相同,则可考虑通过更改LVDS线,对标清屏代用表中LVDS插座及排序不同的屏进行代用;如果代用屏的机芯与被代用屏的机芯不同,则不能通过更改LVDS线,对这些屏进行代用。
4、本资料是根据研发提供的资料仓促整理而来,资料可能会有不准确之处,供大家参考,并请大家指出错误之处,谢谢!

尺寸
屏分辨率
LVDS端子
特征
图片描述
分类
典型线材型号
长度(MM)
备注
26寸以下
(含26寸部分屏和三星2010年后32寸屏)
1366*768
60Hz
FI-X30S
1、LVDS Pin 30,29,28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A
46-BB40DL-SSXH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下(含26寸部分屏、2010年后三星32寸HD屏)分辨率为HD(1366*768) 的屏
1440*900
60Hz
FI-X30S
1、LVDS Pin 30,29,28供电
2、10组LVDS数据双绞线

46-AB250L-CM0C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下(含26寸部分屏),除分辨率1366*768外的屏
1680*1050
60Hz
1920*1080
60Hz
26寸以上
(含26寸部分屏)
1366*768
60Hz
FI-X30S
1、LVDS Pin1--4 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C
46-AB45DL-LGXJ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上(含26寸部分屏)分辨率为HD即1366*768 的屏,主要使用于除三星屏外的其他厂家的屏,如LG,AUO,CMO,Sharp等,
1366*768
60Hz
FI-E30S
1、LVDS Pin28--30 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D
46-BB350B-SS5H1G
该接口适用于32寸以上分辨率(1366*768)三星旧型号屏,如三星32寸SS5;2010年后HD屏不再使用该接口
1920*1080
60Hz
FI-RE51
1、LVDS Pin1--4 供电

E
46-FB40HL-SS9M1G
该接口适用于分辨率(1920*1080)三星屏,其他厂家panel 参考选用
1920*1080
60Hz
FI-RE51
1、LVDS Pin48--51 供电

F
46-FB55FL-LG1S1G
该接口适用于分辨率(1920*1080)LG屏,其他厂家panel 参考选用,大部分AUO屏是此类型

二、120Hz屏LVDS接口定义说明
说明
图片
1、120Hz屏不分尺寸大小,需配置2条LVDS连接线
   1条51pin,1条41 pin,如右图;
2、120Hz屏线有两种类型G和H:
   G:Pin1--4 供电,主要适用于三星,CMO等其他厂
      家参考使用
   H:Pin48--51供电,主要适用于LG、AUO等其他
      厂家参考使用
3、具体屏适用的LVDS线见统计列表

屏分
辨率
LVDS端子
特征
图片描述

分类
典型线材型号
长度(MM)
备注
1920*1080
120Hz
FI-R51HL
FI-R41HL
LVDS Pin1--4 供电

G
46-FB055L-SSXS1G
该接口主要适用于三星,CMO等其他厂家参考使用;2根线并成一根线,因此只有1个物料编码
1920*1080
120Hz
FI-R51HL
FI-R41HL
LVDS Pin48--51供电

H
46-FB55FL-LG1S1G
该接口主要适用于LG,AUO等其他厂家参考使用;
46-HJ55FL-LG1S1G

网友:
更新时间:2011-3-24 23:25:31 点击数:448 [字体:

]

液晶屏选用LVDS线汇总
说明:1、本资料是我司部分显示屏所使用的LVDS线汇总表,其中对LVDS接口插座、特征、编码等作了介绍。如果这些显示屏的LVDS线损坏,可参考进行申领使用;
2、由于1920X1080高清屏对应的数字板LVDS接口电路标准化较统一,可考虑通过更换LVDS线,对高清屏代用表中LVDS插座及排序不同的屏进行代用;
3、由于非1920X1080显示屏对应的数字板LVDS接口电路标准化不统一,如果代用屏的机芯与被代用屏的机芯相同,则可考虑通过更改LVDS线,对标清屏代用表中LVDS插座及排序不同的屏进行代用;如果代用屏的机芯与被代用屏的机芯不同,则不能通过更改LVDS线,对这些屏进行代用。
4、本资料是根据研发提供的资料仓促整理而来,资料可能会有不准确之处,供大家参考,并请大家指出错误之处,谢谢!

尺寸
屏分辨率
LVDS端子
特征
图片描述
分类
典型线材型号
长度(MM)
备注
26寸以下
(含26寸部分屏和三星2010年后32寸屏)
1366*768
60Hz
FI-X30S
1、LVDS Pin 30,29,28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A
46-BB40DL-SSXH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下(含26寸部分屏、2010年后三星32寸HD屏)分辨率为HD(1366*768) 的屏
1440*900
60Hz
FI-X30S
1、LVDS Pin 30,29,28供电
2、10组LVDS数据双绞线

46-AB250L-CM0C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下(含26寸部分屏),除分辨率1366*768外的屏
1680*1050
60Hz
1920*1080
60Hz
26寸以上
(含26寸部分屏)
1366*768
60Hz
FI-X30S
1、LVDS Pin1--4 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C
46-AB45DL-LGXJ1G
该接口适用于26寸以上(含26寸部分屏)分辨率为HD即1366*768 的屏,主要使用于除三星屏外的其他厂家的屏,如LG,AUO,CMO,Sharp等,
1366*768
60Hz
FI-E30S
1、LVDS Pin28--30 供电
2、5组LVDS数据双绞线

D
46-BB350B-SS5H1G
该接口适用于32寸以上分辨率(1366*768)三星旧型号屏,如三星32寸SS5;2010年后HD屏不再使用该接口
1920*1080
60Hz
FI-RE51
1、LVDS Pin1--4 供电

E
46-FB40HL-SS9M1G
该接口适用于分辨率(1920*1080)三星屏,其他厂家panel 参考选用
1920*1080
60Hz
FI-RE51
1、LVDS Pin48--51 供电

F
46-FB55FL-LG1S1G
该接口适用于分辨率(1920*1080)LG屏,其他厂家panel 参考选用,大部分AUO屏是此类型

二、120Hz屏LVDS接口定义说明
说明
图片
1、120Hz屏不分尺寸大小,需配置2条LVDS连接线
   1条51pin,1条41 pin,如右图;
2、120Hz屏线有两种类型G和H:
   G:Pin1--4 供电,主要适用于三星,CMO等其他厂
      家参考使用
   H:Pin48--51供电,主要适用于LG、AUO等其他
      厂家参考使用
3、具体屏适用的LVDS线见统计列表

屏分
辨率
LVDS端子
特征
图片描述

分类
典型线材型号
长度(MM)
备注
1920*1080
120Hz
FI-R51HL
FI-R41HL
LVDS Pin1--4 供电

G
46-FB055L-SSXS1G
该接口主要适用于三星,CMO等其他厂家参考使用;2根线并成一根线,因此只有1个物料编码
1920*1080
120Hz
FI-R51HL
FI-R41HL
LVDS Pin48--51供电

H
46-FB55FL-LG1S1G
该接口主要适用于LG,AUO等其他厂家参考使用;
46-HJ55FL-LG1S1G

三、各型号屏适用的LVDS线统计列表
尺寸
厂家
型号
编码
LVDS线编码
LVDS 类型
备注
AUO
T190PW01 V0
4A-LCD19T-AU0
46-AB250L-CM0C1G

AUO
M185XW01 V0
4A-LCD19T-AU1
46-BB40DL-SSXH1G
A

AUO
M185XW01 V6
4A-LCD19T-AU2
46-BB40DL-SSXH1G
A

BOE
HT190WG1-100
4A-LCD19M-BE1
46-AB250L-CM0C1G

BOE
HT190WG1-600
4A-LCD19M-BE2
46-AB250L-CM0C1G

BOE
HT185WX1-100
4A-LCD19M-BE3
46-BB40DL-SSXH1G
A

CMO
M190Z1-L01
4A-LCD19M-CM0
46-AB250L-CM0C1G

CPT
CLAA185WA03
4A-LCD19T-CH1
46-BB40DL-SSXH1G
A

LGD
LC185EXN-SCA1
4A-LCD185E-LG1
46-BB40DL-SSXH1G
A

LGD
LC190WH1-TLA1
4A-LCD19M-LG1
46-AB250L-CM0C1G

SEC
LTM190M2-L31
4A-LCD19M-SS1
46-AB250L-CM0C1G

SEC
LTM185AT01
4A-LCD19M-SS2
46-BB40DL-SSXH1G
A

AUO
T220SW01 V0
4A-LCD22T-AU0
46-AB250L-CM0C1G

AUO
T216XW01 V0
4A-LCD22T-AU1
46-BB40DL-SSXH1G
A

AUO
T216XW01 V1
4A-LCD22T-AU2
46-BB40DL-SSXH1G
A

AUO
M215HW01 V6
4A-LCD22T-AU3
46-AB250L-CM0C1G

AUO
T216XW01 V2
4A-LCD22T-AU4
46-BB40DL-SSXH1G
A

CMO
M220Z1-L03
4A-LCD22T-CM0
46-AB250L-CM0C1G

CPT
CLAA220WA01
4A-LCD22T-CH1
46-AB250L-CM0C1G

CPT
CLAA216WA01
4A-LCD22T-CH2
46-BB40DL-SSXH1G
A

LGD
LC220WXE-TBA1
4A-LCD22T-LG1
46-BB40DL-SSXH1G
A

SEC
LTA216AT01
4A-LCD22M-SS2
46-BB40DL-SSXH1G
A

SEC
LTM220M1-L01
4A-LCD22T-SS1
46-AB250L-CM0C1G

AUO
M240HW01 V6
4A-LCD24E-AU2
46-AB250L-CM0C1G

AUO
T240XW01 V0
4A-LCD24T-AU1
46-AB45DL-LGXJ1G
C

BOE
HT236F01-100
4A-LCD24T-BE1
46-AB250L-CM0C1G

CMO
M236H1-L01
4A-LCD24T-CM0
46-AB250L-CM0C1G

CMO
V236H1-L01
4A-LCD24T-CM1
46-AB250L-CM0C1G

IVO
M236MWF1 R0
4A-LCD24T-IV1
46-AB250L-CM0C1G

LGD
LC260EXN-SCB1
4A-LCD260E-LG1
46-AB45DL-LGXJ1G
C

LGD
LC260WXE-SBA1
4A-LCD26T-LG2
46-AB45DL-LGXJ1G
C

LGD
LC260WXN-SBA1
4A-LCD26T-LG3
46-AB45DL-LGXJ1G
C

SEC
LTA260AP06
4A-LCD26T-SS3
46-BB40DL-SSXH1G
A

AUO
T315HW02_V5
4A-LCD32T-AU8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315HW04 V7
4A-LCD32T-AU9
46-FB40HL-SS9M1G
E

AUO
T315HW05 V0
4A-LCD32T-AUC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315HW04 V6
4A-LCD32T-AUD
46-FB40HL-SS9M1G
E

CMO
V315B3-L01
4A-LCD32T-CM5
46-AB45DL-LGXJ1G
C
LVDS 接屏端Pin27、28剪掉
CMO
V315B6-L02
4A-LCD32T-CM6
46-AB45DL-LGXJ1G
C
LVDS 接屏端Pin27、28剪掉
CMO
V315B6-L01
4A-LCD32T-CM7
46-AB45DL-LGXJ1G
C
LVDS 接屏端Pin27、28剪掉
CPT
CLAA320WA01
4A-LCD32T-CH1
46-AB45DL-LGXJ1G
C

CPT
CLAA320WB02
4A-LCD32T-CH3
46-AB45DL-LGXJ1G
C

CPT
CLAA320WB02C
4A-LCD32T-CH4
46-AB45DL-LGXJ1G
C

CPT
CLAA320WF01SC
4A-LCD32T-CH5
46-BB350B-SS5H1G
D

CPT
CLAA320WF01U
4A-LCD32T-CH6
46-BB350B-SS5H1G
D

LGD
LC320EXN-SCA1
4A-LCD320E-LG1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N-SAC1
4A-LCD32T-LG5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N-SBD1
4A-LCD32T-LG6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E-SBA1
4A-LCD32T-LG7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N-SBA1
4A-LCD32T-LG8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N-SCA1
4A-LCD32T-LGA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EUD-SCA1
4A-LCD32T-LGB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320WXN-SCB1
4A-LCD32T-LGD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20WXN-SCC1
4A-LCD32T-LGE
46-AB45DL-LGXJ1G
C

SEC
LTA320AP18
4A-LCD320E-SS1
46-BB40DL-SSXH1G
A

SEC
LTA320HF05
4A-LCD32E-SS1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320W2-L03
4A-LCD32T-SS0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320W2-L14
4A-LCD32T-SS1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320WT-L16
4A-LCD32T-SS2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320WT-L05
4A-LCD32T-SS3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320AB01
4A-LCD32T-SS4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320AP02
4A-LCD32T-SS5
46-BB350B-SS5H1G
D

SEC
LAT320AP07
4A-LCD32T-SS6
46-BB40DL-SSXH1G
A

SEC
LAT320AP11
4A-LCD32T-SS7
46-BB40DL-SSXH1G
A

SEC
LAT320AP13
4A-LCD32T-SS8
46-BB40DL-SSXH1G
A

SEC
LTA320HM02
4A-LCD32T-SS9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320HF01
4A-LCD32T-SSA
46-FB055L-SSXS1G
G

AUO
T370HW03 V7
4A-LCD37T-AU8
46-FB40HL-SS9M1G
E

AUO
T370HW03-VD
4A-LCD37T-AUA
46-FB40HL-SS9M1G
E

AUO
T370HW04 V0
4A-LCD37T-AUB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370HW03 VE
4A-LCD37T-AUC
46-FB40HL-SS9M1G
E

AUO
T370HW03 VC
4A-LCD37T-AUD
46-FB40HL-SS9M1G
E

AUO
T370HW04 V4
4A-LCD37T-AUE
46-FB55FL-LG1S1G
F

CMO
V370B1-L01
4A-LCD37T-CM2
46-AB45DL-LGXJ1G
C
LVDS 接屏端Pin27、28剪掉
CMO
V370B1-L03
4A-LCD37T-CM3
46-AB45DL-LGXJ1G
C
LVDS 接屏端Pin27, , 、28剪掉
CPT
CLAA370WA02
4A-LCD37T-CH1
46-AB45DL-LGXJ1G
C

网友:
CPT
CLAA370WA03
4A-LCD37T-CH2
46-AB45DL-LGXJ1G
C

CPT
CLAA370WF02S
4A-LCD37T-CH3
46-BB350B-SS5H1G
D

LGD
LC370WX4-SLE1
4A-LCD37T-LG7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70WUN-SAB1
4A-LCD37T-LG8
46-FB55FL-LG1S1G
F

LGD
LC370WXN-SAB1
4A-LCD37T-LG9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70WXN-SBD1
4A-LCD37T-LGB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70WUN-SBD1
4A-LCD37T-LGC
46-FB55FL-LG1S1G
F

LGD
LC370WUN-SBA1
4A-LCD37T-LGD
46-FB55FL-LG1S1G
F

LGD
LC370WXE-SBV1
4A-LCD37T-LGE
46-AB45DL-LGXJ1G
C

LGD
LC370EUD-SCA1
4A-LCD37T-LGF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00HW02 V8
4A-LCD40T-AU2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F12
4A-LCD40E-SS1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00AA04
4A-LCD40T-SS6
46-BB350B-SS5H1G
D

SEC
LTA400HT_LH4
4A-LCD40T-SS7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A07
4A-LCD40T-SS8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A08
4A-LCD40T-SSB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C10
4A-LCD40T-SSC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00HA11
4A-LCD40T-SSD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A07*NL
4A-LCD40T-SSE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F05
4A-LCD40T-SSF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00HA12
4A-LCD40T-SSG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F02
4A-LCD40T-SSH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00HL-04
4A-LCD40T-SSJ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A13
4A-LCD40T-SSK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00HF18
4A-LCD40T-SSL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00HF16
4A-LCD40T-SSM
46-FB055L-SSXS1G
G

SHP
LK400D3LA14
4A-LCD40T-SH1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2 V0
4A-LCD42T-AU4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4 V2
4A-LCD42T-AU5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4 V0
4A-LCD42T-AU6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4 V3
4A-LCD42T-AU7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20HW04 V001
4A-LCD42T-AU8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4 V7
4A-LCD42T-AU9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4 V8
4A-LCD42T-AUA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5 V3
4A-LCD42T-AUB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20HW07 V0
4A-LCD42T-AUC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20HW06 V3
4A-LCD42T-AUD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6 V2
4A-LCD42T-AUE
46-FB55FL-LG1S1G
F

AUO
T420HW06 V1
4A-LCD43T-AUF
46-FB55FL-LG1S1G
F

CMO
V420H1-L05
4A-LCD42T-CM1
46-FB55FL-LG1S1G
F

CMO
V420H1-L07
4A-LCD42T-CM2
46-FB55FL-LG1S1G
F

CMO
V420H1-L11
4A-LCD42T-CM3
46-FB55FL-LG1S1G
F

CMO
V420H1-L15
4A-LCD42T-CM5
46-FB55FL-LG1S1G
F

CMO
V420H2-L01
4A-LCD42T-CM6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X7-SLE1
4A-LCD42T-LG8
46-AB45DL-LGXJ1G
C

LGD
LC420WXN-SAB1
4A-LCD42T-LG9
46-AB45DL-LGXJ1G
C

LGD
LC420WUN-SAA1
4A-LCD42T-LGA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UN-SBD1
4A-LCD42T-LGF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UE-SBA1
4A-LCD42T-LGG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UD-SBA1
4A-LCD42T-LGH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20WUN-SBA1
4A-LCD42T-LGJ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UF-SBN1
4A-LCD42T-LGK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20WUN-SBD2
4A-LCD42T-LGM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WUD-SBM1
4A-LCD42T-LGN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20WUN-SCA1
4A-LCD42T-LGP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20EUD-SCA1
4A-LCD42T-LGQ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60HW03 V1
4A-LCD46T-AU1
46-FB40HL-SS9M1G
E

AUO
T460HW03 VD
4A-LCD46T-AU2
46-FB40HL-SS9M1G
E

AUO
T460HW04 V0
4A-LCD46T-AU3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AUO
T460HW03 VH
4A-LCD46T-AU4
46-FB40HL-SS9M1G
E

AUO
T460HW07 V2
4A-LCD46T-AU5
46-FB40HL-SS9M1G
E

AUO
T460HW03 VF
4A-LCD46T-AU6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J05
4A-LCD46E-SS1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60HB07
4A-LCD46T-SS5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T_LH3
4A-LCD46T-SS6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B09
4A-LCD46T-SS7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B08
4A-LCD46T-SS8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A07
4A-LCD46T-SS9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F03
4A-LCD46T-SSA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60HE09
4A-LCD46T-SSC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60HF07
4A-LCD46T-SSD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60HA09
4A-LCD46T-SSE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J09
4A-LCD46T-SSF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460HQ03
4A-LCD46T-SSG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460HJ07
4A-LCD46T-SSH
46-FB055L-SSXS1G
G

SHP
LK460D3LA28
4A-LCD46T-SH1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70WXN-SAB1
4A-LCD47T-LG5
46-AB45DL-LGXJ1G
C

LGD
LC470WUN-SAA1
4A-LCD47T-LG6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70WUD-SAC1
4A-LCD47T-LG7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70WUF-SAA1
4A-LCD47T-LG8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70WUE-SBA1
4A-LCD47T-LG9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70WUN-SBC1
4A-LCD47T-LGA
46-FB55FL-LG1S1G
F

LGD
LC470WUF-SBN1
4A-LCD47T-LGC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470WUN-SBC2
4A-LCD47T-LGD
46-FB55FL-LG1S1G
F

SEC
LTA520HA02-001
4A-LCD52T-SS1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520HB03
4A-LCD52T-SS2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520HB09
4A-LCD52T-SS3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520HE16
4A-LCD52T-SS4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20HE17
4A-LCD52T-SS5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20HB13
4A-LCD52T-SS6
46-FB40HL-SS9M1G
E

SHP
LK520D3LZ18
4A-LCD52T-SH0
46-FB55FL-LG1S1G
F

SHP
LK520D3LZ13
4A-LCD52T-SH1
46-FB55FL-LG1S1G
F

54.6
AUO
T546HW01 V3
4A-LCD55T-AU2
46-FB55FL-LG1S1G           ,                          46-HJ55FL-LG1S1G
H

LGD
LC550WUD-SBA1
4A-LCD55T-LG1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LGD
LC550WUN-SCA1
4A-LCD55T-LG2
46-FB55FL-LG1S1G
F

LGD
LC550EUD-SCA1
4A-LCD55T-LG3
46-FB55FL-LG1S1G                                    46-HJ55FL-LG1S1G
H

SEC
LTA550HQ06
4A-LCD550E-SS1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550HJ03
4A-LCD55E-SS2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F03
4A-LCD55T-SS1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F02
4A-LCD55T-SS2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Q03
4A-LCD55T-SS3
46-FB40HL-SS9M1G
E

SEC
LTA550HJ05
4A-LCD55T-SS4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J09
4A-LCD55T-SS5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J08
4A-LCD55T-SS6
46-FB055L-SSXS1G
G

SEC
LTA550HJ07
4A-LCD55T-SS7
46-FB055L-SSXS1G
G

AUO
T645HW01 V0
4A-LCD65T-AU1
46-FB055L-SSXS1G
G

AUO
T645HW02 V1
4A-LCD65T-AU2
46-FB055L-SSXS1G
G

网友:
谢谢楼主 打成包 放上来我们下载好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一直想要这样的一个全一点的资料呢!!!!!

网友:
看到朋友们有需要,稍微整理下,传上来。

720 Bytes, 下载次数: 9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