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奥林巴斯U-700开机镜头伸出又缩回去。

楼主(2011-05-26):
奥林巴斯U-700开机镜头伸出又缩回去。偶尔能从LCD看到外面的景物不过很模糊,然后就蓝色背景有英文报错提示(不过忘了是什么),是光圈快门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问题

网友:
应该是镜头方面的问题。

网友:
看错误代码··有的时候··储存卡不好也这样

网友:
是镜头排线断了!你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终于今过3个小时的奋战,终于把拆散的镜头装回去了,但故障还是一样,用2.7V外电去点电机,镜头能伸出但镜头外面的玻璃保护叶片不能打开,退回去时不能百分之百的退完整。。请大家再给力我。。。谢谢

网友:
一定犯了新手刚修这个镜头的毛病!
我只提个醒!看你的悟性了!拆这个镜头应该把前面的镜头盖拆掉!
请楼主加油!

网友:
吉光片羽
的帖子
这样子。。我试一下,谢谢吉光兄。。。。

网友:
哎。。我悟性太低了,我把镜头前面的镜头盖拆掉,镙丝也拧了光了。。也没有发现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