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

楼主(2011-05-26):
请问大家    笔记本诊断卡真的好用吗    以前修IBM  T4的时候老用MINI PCI的诊断卡 还行 ,可是现在的机器都没有MINI PCI的插槽了  ,现在只好用示波器了   但有时候还是想用测试卡,如果好用的话   请告诉我 是什么样的 谢谢

网友:
现在笔记本很少看诊断卡了,跑得不一定正确,只能找个思路啥的,都看电流了,和诊断卡差不多嘛,要不你上淘宝搜下有没新诊断卡。。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不实用,还是电流表!

网友:
不同的笔记本,会出现不同的代码,还是看电流好

网友:
请问PCIE那个诊断卡怎么飞线啊 弄不明白 现在有些别本子都是看电流

网友(点评):
你买了看看说明书就晓得了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什么机器都好用,只是有飞线这工夫,机器都可能修好了!

网友:
现在我维修的时候很少用诊断卡,都是看电流跳变

网友:
我本来也想搞套诊断卡来玩玩,那么麻烦看来还是别浪费大洋了

网友:
还是看电流表吧

网友:
好像现在的诊断卡 965芯片组上去的  多不准了也

网友:
以前我刚学的时候没诊断卡跑根本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修多了基本是看电流大约判断,现在的PCI-E的诊断卡就算你的机器正常它也不跑的!

网友:
电流加上示波器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其实还是用示波器修本最好,诊断卡又好多本都不支持,渴望有台示波器呀,可是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网友:
现在IBM T61后的高端机器,有种专用的诊断卡。好像是查在电池口就可以检测

网友:
谢谢回答我问题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哥、、一般飞线后能跑马不?

网友:
配合示波器修本比较轻松,但大多数还是看电流变化确定故障的多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看诊断卡不实用了,看电流变化配全示波器比较好

网友:
原来需要飞线啊 ,之前用过别人的大多数机器都不跑码,对啦需要飞几根线啊 ,都是什么信号线

网友:
有好多主板并不支持诊断卡,既然有示波器,何不通过波形判断故障,和诊断卡的区别仅仅是看不到代码而已,看到代码的笔记本又有集成准确率呢?还是通过示波器的脉宽占空比比较客观、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