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主板,需要备件号的问题,望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5-26):
这几天老是在换板,问卖板的人,说每个型号的电脑,有很多种主板,比如DV2000的,据说有10来个,如果现在就买DV2000的英特尔的主板,有没有一种可以全部通用的?比如以前是独显的,想换成集显的,所谓的备件号是指那些不同?现在我们确定一块主板,不是看CPU、北桥显卡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即然老板知道,你问问他不就好了。。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备件号是不是指版号啊?如果是指版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HP V3000 DV2000的有6种,版号分别是AKITA , KAI , SHIBA,  PAR_UMA , PAR_DIS , TIBE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那么多的啊,比如DV2000英特尔的,就没一款可以在所有DV2000英特尔的电脑上用吗?

网友:
"在所有DV2000英特尔的电脑上用",这个我倒没有试过,但我感觉肯定不行,因为BIOS不同,比如AKITA  945独显, KAI  945集显,  PAR_UMA  965集成, PAR_DIS 965独立 这4个都是Inte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过我还真糊涂了,还真是不懂主板这块。。。。以我的理解,CPU内存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吧?难道都是英特尔的,从这块主板换到另外一块就不能用了吗?怎么关BIOS的事情呢?唉。。。我现在是越修电脑越懵了。。。。

网友:
具体的说我没有代换过试试,你可以试一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