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L500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1-05-26):
客户想设置bios开机密码,但是半瓶水把bios调乱了,现在主板启动到xp滚动条就蓝屏,换过系统依旧,bios能进,但是只有看的权限,怀疑更改硬盘模式为兼容就好了,可没有超级用户密码,拆开主板电池放过电,密码依旧,请教各位前辈,除了重新刷bios外有什么办法?(在一间小店打工没有编程器)....    多谢了!
附图(手机效果差,大家将就)

网友(点评):
怎么感觉这最后一张图片???在军营里? 不符合啊?这么多 装甲

网友:
你可以打售后电话试试

网友:
安全芯片啊,没编程器不好搞啊

网友:
笔记本是不可以通过电池放电的,里面有一eprom,而且是加密的,得用编程器读出,在解密,才知道密码,你就是换了空白或者别的eprom,都是不可以的

网友:
多谢大家,准备送同行修了

网友:
安全芯片里面吧

网友:
密码在一个八脚的码片里面~

网友:
BIOS连密码芯片都要刷。

网友:
安全芯片里面吧   需要用编程器了

网友:
刷bios也解不了密码  密码在安全芯片里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两个都要刷?只刷密码芯片不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怕和BIOS不兼容,引起不亮机子。

网友:
找料板换密码芯片吧

网友:
网上很多解密的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刷,没有就换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网址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