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焊接芯片时的温度如何控制

楼主(2011-05-26):
请问大家在焊接主板上的IO这样的芯片时一般数显的热风枪都调至多少度为好,风速调多少为好,我新手刚买个852D还不太会用特来请教

网友:
这个要靠你自己使用时的感觉来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0以上没问题的

网友:
380-420自己感觉下

网友:
不同的风枪出风口和温度显示都有一定差别的,一般要把出风口的温度设定在350左右

网友:
温度调到350左右时风速2或3档应该可以吧 吹IO一般几秒能搞定??

网友:
我最先学的时候换IO  还是问师傅 温度调多少,风速调几档。现在不在乎这些。焊接多了  随心所欲。自己柑橘合适就行了。一样的慢慢就焊的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350-400

网友:
这个多练习一下就可以了,不是很难的,转着吹,费的机率很小,哈哈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就当是在烤肉好了

网友(2011-06-29):
书上说,对着白纸2-3CM 吹2-3秒,发黄则刚刚好,新手。。。实践者最伟大!

网友:
你要先看看手感,最好向楼上说的找个废板练练再说

网友:
高度也能控制温度哦!!

网友:
孰能生巧嘛。多练习下就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