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不跑码 不好意思的维修

楼主(2011-05-26):
一台DELL PP29L  板号DS2  AMD芯片组

拿来时不过内存,CPU确定OK,北桥被干过,1.2V供电的阻值也只有1,所以觉得北桥不大对,就去定了个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了后,换上。发现还是一样,而且还有时电流到0.3就回到0.01像是保护了,可是测遍全板电压都没短路。
而且有时CPU复位也出不来。旁边有人说是不是南桥不良啊,想想也有可能就加焊了一次还是一样。

实在受不了了,就让杨老师看下,结果一看就说RTC电池怎么没上,原来是换上新桥忘了装电池了。上上电流一路狂飙亮了

在此只想说,惭愧。。。对不起党了。。

网友:
很多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种问题只会出现在部分ATI的芯片上,大部分还是不用装电池就可以的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上家也是南北桥都动了,而且把北桥动烂了。拿来换个CPU就好,但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换了北桥也没好。最后给退了,郁闷呀~~~~~~~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不错。

周长宝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又是rtc电池的问题

网友:
老实说 这个板子的BIOS 也是坏的蛮多的,DS2 AMD  DELL 1526   不开机 开机不亮

网友:
这款的通病 就是RTC电池没电了 换个3V上去就OK了

网友:
淡疼的问题

网友:
很多很多奇怪的问题都是rtc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