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301Z 换屏

楼主(2011-05-26):
DELL M301Z 换屏 133超薄的那种,原来是LP的,手上只有AU的,换上后显示正常,但是没进系统前就滴滴叫,换回原来的碎屏就OK,以前遇见过DELL要刷码片,就把LP的码片装过去啦,但还是滴滴叫,小弟不才,请遇到此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啊
DELL

网友:
DELL新款检测到屏线有问题就会滴滴连续叫,你可以按D+开机键看看颜色跳变是否正常,或者开机按F12键选择D开头那一项进行自检

网友:
d+开机键代表什么指令

网友:
后来找了片CHIMI的刷马片搞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