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的来讨论下笔记本不显维修

楼主(2011-05-26):
在测得所有电压正常后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主要是根据电流跳变和经验来判断,如果电压都出全的话,IO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先代换,如CPU,内存,再显卡和桥,最后BIOS 了。

网友:
标题不是很明确,好像说的是点不亮吧?界定方法有很多种,可以根据电流的变化判定,也可以通过诊断卡辅助判断,还可以通过外设的情况界定。。。。。还可以通过波形定位!!!

网友:
那我在重新发个贴吧

网友:
我是主要看电流的跳变!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