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865PE v2.1 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7):
         此板为同行送修,也是二修板。故障为按开关无反应。
         接到手看了下除了I/O动过之后别的还算好的。上电短接触发排针,还真不上电。
         看下板子型号

          测量了下触发排针电压为5V,COMS跳帽有3V电压,32K晶振也起振.ATX 14PIN PS-ON也有4V多电压。ATX 14PIN PS-ON 直通ATX座前方的Q28 1AM 小芝麻管的C极,还连接到R428 472电阻一端,472一端通ATX 9PIN 5VSB ,此管E极直接到I/O(W83627HA-AW)72PIN ,B极到上面的Q23 1AM的C极。
          查了下触发排针直通到 I/O 68PIN 顺路测量了下I/O 70PIN RSMRST#

          连接了一个102电阻,电阻一端是3.3VSB直接过来的。南桥工作的一个条件满足了。
          接着就测量了下I/O到桥的,I/O 67PIN

          有3.3V。短接触发排针,电压有3.3-0-3.3的跳变(正常)。
         接着就测量南桥反馈给I/O的SLP-S3#,正常情况下应为持续高电平 ,I/O 73PIN

         为3.3V。这些都正常,说明南桥与I/O基本上在上电这块上已经工作了,为何还是通不了电呢?而且I/O 72PIN在短接触发排针的时候被拉低为低电平了,正常情况下ATX 14PIN PS-ON也应该被拉为低电平啊!测量了下ATX PS-ON(Q28 1AM C极)在短接触发排针的情况下还是为高电平.

         既然Q28 1AM E极会被拉低为低电平,那剩下要查的就是B极了,B极正常情况下应会有5V才对(因为修到很多这种款式的主板,所以瞧得)。

         只有1.6V电压,明显不对。划了下直通上方的Q23 1AM C极, 此管E极接地,B极连接一个贴片电容和两个电阻,两个电阻一边都是接地的,而且B极都没一点电压。奇怪那5V是哪里送过来的啊!不知道Q28 B极到Q23 C极之间还有没线出来。把两个管子都拆下来。看了下Q28 B极到Q23 C极的线路是直通的,但Q23 C 极那还有条线出来 怎么看线路都好像是通上方 R14 102电阻一端,R14电阻一端连接ATX 9PIN 5VSB。为了确定是不是通那的,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划开线。Q23 C极到R14电阻那还真的是断线了。

        加锡用锡箔线把线接好

          再把Q23的管子补上。插电源,测量了下Q28 B极电压为5V。短接触发排针。O(∩_∩)O哈哈~上电了。

        插上小4PIN电源口。再上电。诊断跑E0。到内存了

       上内存,显卡。显示器还是乖乖的显示了。

杰哥,如果加上电路图就更完美了
都是夜猫子,都睡得这么晚
杰哥,又买新的测试卡了?我的也丢了,是不是要给我寄一个过来啊?
不错,道长又学习到一招,看你的帖子 每次都学习到一点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奋斗小青年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自己现在都不买了。叫老板自己去买。上次那张差点害死我了。既然会挑板。有的插上去根本不跑马。幸好没有那种全相信诊断卡的习惯。你自己看着买了。快递费都比卡贵吧!

网友(点评):
测试卡是不是在线材妹哪里买的?我走了是不是人家又消瘦了很多?

网友:
LZ这贴可算精华啊,图文并茂很详细。这样故障很费时间啊

网友:
很z细心,不好有些地方还有看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去参加培训啊!培训完了你就应该看得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都在哪里做培训啊。下来要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我是跟工厂里的老乡学的,培训学校从没去过。你可以去看下基地的培训啊!那里应该多少会说吧!

网友C:
楼主看这个,,这种低电平转高电平开机电路必不可少的两个三极管,转化过程必须的5V上拉电压一定是由5VSB提供,哈,不用怀疑是断线啦,一定是断线的。要不不可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的维修思路非常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贴子看着都长知识。

网友:
学习了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强人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D:
要是在I/O上查看PS-ON有跳变的话或许找到那断线有点难。在ATX哪看还是最准确的。

网友:
高手确实水平了得,每次看到你的贴子或多或少都 能学到一些,感谢楼主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这个,,这种低电平转高电平开机电路必不可少的两个三极管,转化过程必须的5V上拉电压一定是由5VSB ...

画的线路图很正确,正常情况下IO 72 PSON信号电压跳变应该与ATX 14脚 绿线测试点工作电压保持一致,这里故障Q23 C级到R14 之间断线 Q28 B级还存在电压值的原因应该是与断线两点产生的接触电阻值变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在I/O上查看PS-ON有跳变的话或许找到那断线有点难。在ATX哪看还是最准确的。

都是一样的,这里故障应该只是电源绿线电压开机触发没有与IO 72 PIN产生同步拉低而已,要是这两个测试点中间相连两个开关控制三极管Q23和Q28其中之一损坏的话,也会影响IO 72PIN工作信号电压与电源14脚绿线电压正常逻辑变化关系。

网友:
Q23 C极到R14电阻中间断线开路的话,即这里Q28 本身B级对地阻值或压降也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这个,,这种低电平转高电平开机电路必不可少的两个三极管,转化过程必须的5V上拉电压一定是由5VSB ...

嗯,这里断线也影响了Q23和Q28 NPN类型三极管之间工作的正常逻辑关系,既由正常低 高 低变成低 低 高状态。

网友:
好老的帖子 谁顶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