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主板不触发、SB5V短路

楼主(2011-05-26):
上午  大客户拿来 几片板子  老师分了我一片  小弟不才 学了3个月  基本的会修一点了  第一次发帖  希望大家 多包涵
主板一拿到手  一看 到处都是灰   拿起 吹了  一下   一看 这板子 没修过  绝对的一修板   图片手机拍的  不是很清楚
主板型号P5P800-VM/S故障是不上电

第一步:目检   主板上 没有少件 或 烧坏的元件  通过
第二步:打对地阻值   发现待命5V短路  待命3.3V不短 故认为不是待命3.3下的元件拉低
接着查待命5V到的元器件  一眼看去  看见 USB KB口 附件有3个跳冒(供电选择的跳冒一个红色5V一个待命5V)  心想 可能是滤波电容短路  把电压拉低了
拆了之后  待命不短了  一定是KB口或USB接口的滤波电容短路了   先插上KB口跳冒 量不短  在插USB其中的一个跳冒  插上待命就短了 于是吧这组跳冒相连的USB接口 供电的滤波电容给拆了  还短  这时候 感觉奇怪了  怎么还短啊  正想翻过来看呢   发现 其中的一个USB接口 里面的阵脚全弯了  中间那塑料也没了  心想 一定是 插反了 给插短了  把里面的铁片  全部定到地线上去了  换了个USB接口  装上滤波电容  开机 触发 跑U   5分钟解决。。。。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目检不过关  可那不是我的错     那公司是禁止他们员工使用USB接口的   不是打了胶就是  用贴纸封住了  这板是用贴纸封住了  但被撕了个小口  我想是一定怕被发现使用USB   紧张 硬插USB接口 才会出这问题的吧   呵呵

网友(点评):
多多努力发帖呀,我会很期待的哟!

网友:
不错 继续努力  思路还是多清晰的

网友:
强势插入,支持下。
外观检查一般不看这地方,不过5vsb短也应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最终还是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
这种情况的主板我也修过。

网友:
兄弟的维修台挺干净啊,5VSB短路首选想到和待机有关的电路

网友:
为什么 查到5V短路,就行想到USB的那个供电跳蝐那里着手呢,?

网友:
又看到个不错的维修实例,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板子,看U口里面阵脚是不是歪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