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3000 D5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1-05-26):
今天接了台神州天运F3000 D5 待机0.01 逐渐变成0.02 拿来是不能开机。 拆机 查开关电压3.3V 有跳变 。 IO也有跳变 我做了南桥 就OK显示了。 回去吃个饭。回来再开机又是不触发。 故障依旧。 有没人有修过的。 给点思路。
不触发

网友:
查IO和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我加焊南桥的时候预热了板 某一个电容漏电造成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CMOS店里所有连的电容全部踢掉。 还有谐振电容踢掉就OK了 现在一直能开机。

网友:
学学LZ的经验 全部都取下了 ?

网友:
全部踢掉。 换不换电容一样。我没给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