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100 外接正常 上屏不显示

楼主(2011-05-26):
ACER 3100  外接正常 接屏就不显示,原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于是换了一个新显卡,故障还是一样,
最关键的一点是,有时候屏还能显示一次!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屏和线没问题,已经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没有示波器,信号的电是1V-1.45V  屏供电的控制是显卡给的,供电强拉上后没有数据显示,说明LVDS根本没有信号输出, BIOS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屏还显示一次,显示的时候没问题!请教

网友:
bios跟供电

网友:
再换显卡,可查显卡发出的开起信号

网友:
在屏上检测屏供电及信号,顺着查查看看

网友:
不久前碰到一台三星的机器,原故障是风扇坏了。可是换了风扇以后确点不亮了,外接正常,测屏线屏线没问题,接上主板高压就没供电,飞线上去故障依旧,反复折腾后,才发现原来是被别人装机的时候把主板上屏线接口内的供电的两根针插弯了和另外两根针碰到一起了,把针驳直后,直接装机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醒,我看一下

网友:
再看看屏线的屏蔽屏,因为它导电看看有跟主板短路!

网友:
考虑过屏的好坏吗?

网友:
如果确保屏和屏线都是好的话,就刷BIOS试试吧,这也是我个人猜测,请参考。

网友:
屏供电OK吗?背光呢?白屏还是黑屏?

网友:
是不是待机开关短路了。也就那个控制屏的开关

网友:
杯具死,外接能亮你咋干显卡了呢,应该对着图纸看输出线条件都有没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了,故障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待机开关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图纸有,对了一下IO,没什么问题,向你学习下,显卡的输出条件都有哪些,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你休眠开关坏了,有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外接能亮显卡就是好的,没必要再干显卡,你应该查屏的排线接口有没有少输出,再不行,就不知道了,笔记本没修过,不过肯定显卡是好的,就和主板一样,屏亮,显卡不就是好的诶

网友(点评):
笔记本和台式的不一样,外接和内显LVDS是分开的.外接好不能代表LVDS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测休眠开关是好的,没有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知道了,看来这个机器没戏了,哎

网友:
一般屏线问题多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指教啊,这方面更的还不太懂,不过显卡应该是好的吧。。。楼主修出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关那里正常。如果EC那个脚是低电平呢??就是说线路有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提醒,我还真还以这个有断线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