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楼主(2011-05-26):
  装系统 GHOST 完 就出现 这个问题  Ctrl +AIT + del  to restar。  更新了 MBR   修复了引导  还是一样的 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结果 我查了 不是硬盘问题  。都已经 弄好了 换了一根 IDE 线就好了 呵呵

网友:
最好使用GHOST 的安装版试试

网友(2013-05-27):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是SONY的机子。问题还在找

网友:
换硬盘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