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S2不触发

楼主(2011-05-26):
一块技嘉GA-M61PM-S2主板,量待机3.3V正常,开机针也有5V电压,就是不触发,谁有这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开机电路量了吗,IO  还有南桥开机条件

网友:
IO是什么?修开机电路不需要图纸吧,这样修主板的话也太累了,你可以换个IO试试,能朦对一半左右,记得换技嘉专用IO就是

网友:
IO是IT8716F-S 0637-CXS,67待机电压0V,67角的待机电压是从哪来的?

网友:
楼主  IO有带GB不?
带了的话。。。定义图跟不带GB的不一样的。。。

网友:
ITE
IT8716F-S
0637-CXS
ZM11N5GB L

网友:
hai meiyou 修好吗 ?
这个还不简单吗  ?基本电压  复位都   一般刷 BIOS  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