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6f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

楼主(2011-05-26):
故障为,有待机电流,0.1-0.2左右,插电有时可以上电,按开关关机后一直都可以上电,当断电后再插电,有时又不能上电,再断电后,再插,有时又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请赐教,谢了
断电

网友:
在不上电的时候看有什么些信号没有起来

网友:
主板上有些地方我也重新加焊了,电源接口和开关我也换了,主板上的电压都有

网友:
这个我今天就修了一样的故障。 把CMOS电路上的所有电容踢掉 还有谐振电容也踢掉就OK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公共断有电压没有?我上次也修到了一台,公共端没有电压,最后是充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