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板图中小三级管的3个脚的疑惑

楼主(2011-05-26):
                   请问下图中的小三级管3.5V的是什么级,3.3V的又是什么级,0V的是什么级。假设这个是场管,那么相对应的又是什么级呢,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编辑这位朋友的帖子
今天有些忙不好意思,一直没回复你的帖子。你在我的帖子里面问我怎么判断这几个脚?这里说下
因为看到那个是供给北桥的,之后打下阻止没对地。再看看那么粗的线路,肯定是供电线了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
左下脚是B(基极),左上脚是C(集电极),右脚是E (发射极 )
如果是场管:
左下脚是G(控制级)左上脚是D(输入级),右脚是S(输出级)

网友:
3.5V的是发射极c。。。3.3V的是基极b。。。0V的是集电极e。。。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不要误导人好不。。。哪有你这样的三极管

网友:
怎么2位回答者不一样,,

网友(点评):
二楼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在主板中,这些小三极管的脚位是不是都是这样分布的,即: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
左下脚是B(基极),左上脚是C(集电极),右脚是E (发射极 )
如果是场管:
C左下脚是G(控制级)左上脚是D(输入级),右脚是S(输出级)

网友:
正常是左b上c右e。不过要先确定b级、有些不是这样排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二楼回答的很好是正确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是个双二极管呢,0V的那极是接电池的吧

网友:
看来 LZ 没有认真看回帖哦 那个不是三极管 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我也觉得是双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2楼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管子标示Q,那么就应该不是双二极管了。这种芝麻绿豆管,我一般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