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脚位图

楼主(2011-05-26):
(图片)

网友(2012-12-22):
22脚VCC得到一个3.3V,3-8脚VID正常,12脚-CPU_STOP(来自南桥)得到高电平,13脚的DPRSLPVR(来自南桥)为低电平!
18脚关断控制信号输入(关断变为高电平,来自PMH4的89脚)使19脚SS软启动得到一个高电平,14脚的VTT_PWRG(PWRGD)输出高电平!15脚的-CLK_ENABLE(-CLKEN)输出低电平,25脚DACREE数字控制信号得到基准,17脚的VR_PWRGD(DPWRGD)在-CLK_ENABLE(-CLKEN)信号输出3到10MS后输出高电平,表示CPU供电已经准备好!该信号送给南桥,做VRMPWRGD信号!• CPU供电电压VCCCPUCORE的大小,由VID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