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4P插上后断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26):
是过压保护吧???应该从哪里下手,怎么解决

网友:
查下是不是CPU供电那儿的场馆有短路的

网友:
过压或过流保护了,慢慢查吧,这种问题不太好搞,找个图纸

网友:
不上小4P可以通电不?可以的话量一下除Vcore以外的电压,其它正常,可以重点查CPU那块。

网友:
查CPU的供电MOS管等有关的器件

网友:
一般是12V有短路了吧,先测上管有没有坏,再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图纸,全部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没短路。。

网友:
80%上管击穿。不然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汗 或者插座本身的问题 用表测下  或者在就是 自保了 小问题

网友:
可能上管坏。。。或者你的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跟我一块主板问题差不多 我也试试

网友:
CPU供电部分场管可能有短路

网友:
拿去同行修回来,说南桥坏----是南桥控制的吗

网友:
不太可能是南桥坏了吧,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过溜或者漏电都会这一点的 这个要跑跑电路仔细点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不是控制这个的吧

网友: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