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00

楼主(2011-05-26):
         一台戴尔500的笔记本,戴尔售后服务跟客户说要换板,客户就拿到我这里来了,我一看有显示,但是没系统!我就跟他装了个系统可以进桌面,每次开机会提示按F1 F2  F5但是按F1也不能进系统出来一些英文字,按F12选择从硬盘启动可以进系统,BIOS已调好,硬盘第一启动,CMOS电池应该有电,时间可以保存,有师傅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故障,刷个BIOS先吧!仅供参考!期待修好的朋友,道出真相!

网友:
看看他提示的是什么,一般是适配器不对,或是AC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检查外设。电源,电池、、、、、还有BIOS设置

网友:
方便把英文提示发上来吗?大家出个主意,一般提示都告诉你哪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 bootable devices--strike F1         F2和F5还有些英文字,反正按F2就进了BIOS 按F5好像是在检测内存条一样的,(具体不知检测什么),每次按F1重复出现上面的英文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高手指教,搞定!!调节完第一启动设置后,没有按下空格键,而导致硬盘被关闭。

网友:
哇DELL还有这种问题第一次看到,以后要注意了,谢谢分享!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DELL D500 吗 ?还是500 我有台D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