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修不充电

楼主(2011-05-26):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的S10上网本,客户说电池不充电,适配器能开机,电池无法开机?
万用表测电池没电压,换新电池测试故障一样,开始直接上电测电压,电池接口没电压出来,不管它直接换新的39A129芯片,还是没电压出来,万用表测量电池口正极对地,发现电池口正极对地短路,测量电池口旁边连接的大电容,大电容短路,拆换了,测量有12V电压出来了,接上电池,电流表有充电电流,但是电流表一会跳变0.01,一会跳变1点多安还是不正常,充了十多分钟后测量电池,还是没电压,测量电池口,电容又击穿短路,换了电容后,又换新电池(新电池电压太低不开机)充了十多分钟,电池可以开机了,但是充电时电流表一会跳变电流到0.01,一会跳变到1点多安,两者之间徘徊.把充电脚附近的大电容拆掉就解决了!

网友(2012-04-09):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S10的不充电啊  可是不是楼主说的供电教短路了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这机子我遇到了好多台了  应该是有通病把

网友(2014-12-01):
又学到一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