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T40键盘报错

楼主(2011-05-26):
换过键盘,测过键盘接口J7所有引脚到H8和时钟控制器的所有引脚良好、换过H8.还是无果,后加焊DBM南桥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键盘为什么跟南桥有关系。网楼主解答

网友:
南桥不是管外接口的芯片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