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开不了机

楼主(2011-05-26):
昨接一IBM R50E的机子,按开关没反应,接电流表待机0。02A感觉有点低,不管了照步骤来,先测3M5M电感对地阻值,3M电感对地短路,5M对地偏低只中16,也短了,3M短路,首先拆掉南桥DBM的,3M阻值正常,但5M阻值还是那么低,接电流表,一接就0。35电流,明显过大,5M短首先想到网卡,手一摸果然烫手,,拆掉,再接电流表电流一下子又上到0。17A还短,手摸东芝芯片,发烫,拆下,把拆掉的东西依此装上后OK,结合这机子修的过程大量用到触摸法,以前在论坛上看到有高人说,用触摸法不科学,可能是不科学但还是很实用的,对短路的,我觉得首先能摸就摸,摸不出来就电击,短路的一般情况都能搞定了。

网友:
依次装上什么意思,没有坏的配件,只是空焊造成的?

网友:
5M短首先想到网卡   好啊

网友:
一定要摸啊,不摸怎么有感觉

网友:
没有说清楚,也没有说出结果。到底是哪个心片坏了呢?东芝心片是什么心片?

网友:
摸一摸钱就到手了!又是一个人才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