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引起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集成在北桥 里面的板载显卡引起花屏,这个很正常卅,内存引起花屏也很正常卅   最近还遇到了CPU引起花屏。换了CPU就不花屏了 哈哈。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显卡,显存还有内存

网友:
呵呵  我们这儿 就遇到了CPU 引起花屏的  但也只有板载显卡出的这种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吧

网友:
显存花屏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有遇到过,不过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前天刚遇到 一个cpu引起花屏的,后来cpu直接点不亮了,amd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我还遇到过硬盘引起花屏的啊                集成的我遇到的大都是内存花屏的

网友:
我还修到过电容影起花屏的。

网友:
电容引起花屏 这个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还没想到CPU有问题也引起花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水洗板子。。阴干。。。。排除一些灰尘啊。。。氧化的问题。。。之后在替换法逐步排除,还有看下MOS供电。。。如果还有问题。用示波器打信号。。看看。。。。不排除北桥锡虚焊问题。。。。。。

网友:
今天有个客户,抱来一台主机 说是叫我们帮他安装一下光驱。 她的光驱是旧的,帮她安装好后,点机子的时候 ,就开始花屏,是板载的显卡。内存条拿橡皮檫搽了下 还是花,把光驱接在主机里,就找不到硬盘启动。把光驱拆下来。就不花屏。进系统也正常了。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哈

网友:
无奇不有呀????

网友(2011-09-09):
今天遇到的都是CPU坏,一块cpu能点亮,用一会自动掉电,一块是CPU花屏,都是AMD4400+ !!!!!!!!

网友:
真是稀有稀有啊

网友:
什么u啊 是不是amd754或939的

网友:
那这cpu放其他机器上好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集成显卡和独显,内存引起的,CPU没碰到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的,AMD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板载显卡需要共享内存做显存的……

网友(2011-10-26):
内存花屏刚刚才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