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进系统黑屏维修过程一波多折

楼主(2011-05-26):
接到客户一台BENQ S73笔记本,来时故障现象每次到系统界面时候黑屏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进安全模式停用显卡后能进系统了,但是一旦启用显卡马上掉电。而且是独立显卡(X1600)。第一反应肯定是显卡坏了,拆机,BGA换了个新的显卡上去,进到WINDOWS进度条那里居然花屏了,而且花的跟显存坏了造成的花屏现象一样。我晕了,难道显存坏了,找来料板把显存颗粒两个一组两个一组换,换一次装机一半测试,故障现象依旧。8个显存颗粒换了4次,装机4次,可想工作量。换了4次后,开机时而跟开始一样进系统黑屏,时而像显存一样花屏。
一般这类故障做了显卡基本上都能好的,今天这个算是让我折服了。难道是人品不行,实在不想弄了,让自己冷静冷静吧。
在店门口转了一圈,喝喝茶。想了想是不是是其他问题而不是显卡,显存的问题了。没遇到这类故障这样折腾还不行的,那就从最基础的做起吧,量供电,供电正常,打阻值阻值正常,那就打打波形吧,发现显卡核心供电VGACORE供电电感前面脉冲方波正常,后面输出居然还带有锯齿波一样的波形。说明肯定滤波不良,料板上拆个220的滤波电容换掉后,再测波形正常了,装机测试。能进系统了。再也不黑屏花屏了。

网友(点评):
大哥, 你真是个人才 你就不能来论坛先搜一下吗 早就有了 实例

网友:
楼主 示波器是多少钱买的??  是不是所有供电的波形 都是脉冲方波..?

网友:
像你说的情况很少碰见基本碰上都是做显卡整好的多,电容滤波不好很少碰见,下次值得注意,学习了。哈哈不错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得下狠心,搞个显波器去了

网友:
是呀。。。示波器必须要买呀

网友:
楼主高 要是我 早气死了   但你给我们的启示是  有时候经验害死了

网友:
楼楼主厉害啊,这样的故障真是很让人头疼!

网友:
学习了  目前为止不知道示波器怎么用呢  杯具啊

网友:
我原来的时候修的ACER的笔记本,也是同样的故障,到进桌面就掉电,安全模式800*600可以,再高了。就掉电。后来也是换了电容解决。修了1个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