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我断路排容4个脚的其中一个 因为坏了 直接飞线跳过 硬件正常工作 测量 电压跟以前有排容时候一样 电流大了 电容有减小电流效果?? 电流大了会有什么不好吗???目前正常工作 是显示屏线排容
飞线

网友:
滤波排容,飞线能行吗?一般来说,只是滤波作用的电容可以拆掉不用,耦合电容就不能拆!

网友:
laiguod
的帖子
耦合电容 什么作用? 我用银漆 直接绕过去了

网友:
电容怎么能短路呢?一般只有电感才短路啊!通信号的叫耦合电容!SATA 4根信号线上就耦合电容,PCI-E显卡32对信号线就是耦合电容

网友:
laiguod
的帖子
那这是什么电容。。。。是手机上的 显示屏排线座 周围的 看图纸坏的那个脚是lcd_en_o 我直接用银漆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