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505无待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1-05-26):
收到一台SONY V505的机器不能开机
插上电源发现没有待机;拆开机器发现主板上的16V电压只有2点几了
看来是主板上的主供电出了问题先检查电容拆掉16V供电上的电容
机器待机正常于是下掉全部电容更换之 OK

网友:
电容短路,烧机不行,只能拆电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