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MCP67-mv惹的祸

楼主(2011-05-26):
今天修一台ACER4520S换显卡631,换后还是不亮机,肯定又是MCP67惹的祸,拆机给mcp67挑胶,加焊。加焊后测试,OK。装机测试两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mcp67-mv 都是通病容易坏

网友(2011-10-03):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acer 4520,amd带显卡板的,外接显示器 没有看到logo ,几秒钟后看到停在xp启动 30秒的跳动位置,能看到字符,满屏有像下毛毛雨的那种竖虚线。原来的屏有背光,无字符,亮度能够调节。加焊显卡一样,重新植珠一样,换显卡一样故障。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会是 MCP67-mv的北桥问题吗?补充一句,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