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纠结的电流法???

楼主(2011-05-26):
笔记本维修开机后首先要看电流。大多是0.3-0.4cpu供电不过、0.5-0.7左右南北桥.0.8-0.9内存1.0以上是显卡!我都是这样粗略判段的!可是后面的问题就弄的我有点晕!
以T40为例!供电首先出来给显卡,北桥,内存外围供电!再产生VCCCPUIO电压控制ADP3205产生VCCCPUCORE电压!这样我就有点纠结了!首先电流0.3-0.4不过的就是cpu供电!其次才是南北桥,内存,最后才是显卡!这样顺序和电流顺序相反了!难道南北桥,内存,显卡等外围电路在 cpu没起到之前电流消耗很少吗?只有在cpu启动后南北桥,内存,显卡等外围电路才真正的工作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请高人解答?大家都是怎样认为的?谢!!!

网友:
芯片和CPU一样!当没有工作的时候里面的晶体管停止工作,耗散电流比较少,所以整体电流消耗也就不叫少了!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证明,CPU在低占用率的时候发热量少,满载时发热量大!
一个CPU装在板上通电,如果不能进入工作状态的话甚至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以后,所有电压都正常了!但是还没真正工作而已!谢谢霏凡的麦老大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cpu有电压就说明主板供电都是正常的了吧!以后的不过内存,不过显卡只是这方面的工作不正常而已!对吧!谢谢双喜版版回答!

网友:
CUP有供电了  也就是说各大芯片供电也就正常  在有问题的话  就是单元信号数据传输有问题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不知道哪个师傅教的  电流跳变判断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只凭电流到达的程度来判断实在不敢恭维   我也是靠电流变化来判断的  貌似和你所说有些差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监控的电压会发出PWRGD是不是给南桥的,不是那个给cpu的供电芯片的PWROK的那个电源好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