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无待机

楼主(2011-05-26):
此机无待机,测供电在Q18处就过不去了,此机是有通病吧,换51120不行,请哪位高手修好过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图片我帮你上传了!ADP_EN#和BATCAL#这两信号会影响隔离保护!查条件啊!

网友:
这张截图也有这个信号,+VADP  18.5V也跑这来了!
之前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不过显卡,电流跑1A左右,弄了我好几天才弄好的!

网友:
查下那个 升压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