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响应慢。

楼主(2011-05-26):
一台配置为I5 760 ,4GB的电脑,在XP下面反应飞快,打开软件也很快,可是装了WIN7之后明显变慢,响应比较慢。并且打开WIN7系统的267的字体文件要等几分钟,中途会卡住。请问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主板的自动降频和超线程的东西影响了。。。
win7

网友:
win7 是比XP要慢点点 ,特效的原因。特别慢可能是你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
一般想电脑不管点开什么都不卡的话是不可能的 。

网友:
WIN7 换个版本试试。。装安装版。。不要加载驱动

网友:
这个样子的话很明显WIN7系统问题,换个试试,或者换个激活办法

网友:
i5 在xp状态下就是比WIN7快
装过很多I5的机器了 我们建议都装XP的系统

网友:
很明显WIN7系统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WIN7系统不要安驱动,到官方网站去下。用主板自带的驱动盘也可以

网友:
把分辨率调低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