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E修不开机换南桥亮机,现在无法识别USB设备,求助?

楼主(2011-05-27):
今天有台BENQA52E/C41不开机,CPUCM520,北桥是ATI200M.南桥是ATI460。换南桥就亮机了,但是进系统后USB设备无法识别,USB鼠标有时可以,听客户说以前USB就不能用的。现在系统排除,BIOS刷过,bios设置也没问题,USB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五百多正常,USB的八脚管2062换过,USB的48M已出来,南桥换了两个新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现在只有EC87541了,明日换了试试,再不行的话只能给客户买个pc卡扩展USB了。请问有高手能提意见帮忙解决吗?万分感激

网友:
等待高手意见。。。。

网友(2011-11-05):
是全部不能用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既然南桥都换了。那就把接口换了试试

网友:
南桥都换了,但不一定换的成功呀,建议还是换南桥。。。。。。。。。

网友(2011-12-07):
SB460 的南桥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网友(2012-04-27):
看看南桥周边有掉元件没

网友(2013-03-30):
usb 的48M 时钟有,没有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如果无法识别就是USB 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