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开机黑屏

楼主(2011-05-27):
该机器电流能上到显卡部位不显示,怀疑显卡问题。更换显卡后机器亮了。但出现BIOS密码,咨询客户是否设置密码,答案是没有。怀疑此机器跟华硕部分机器类似,去CMOS电池,更换芯片会出现BIOS硬件保护自动产生密码。没有别的办法,网上找不到现成的BIOS.只有去官网下了个EXE安装文件的BIOS,然后用软件将真正的ROM格式的BIOS资料分离出来。刷了BIOS后,密码没了。进系统蓝屏,重新装系统后故障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BIOS 如何分离啊  可以说一下步骤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分离的,官网上大都都没有现成的格式的,难办,用什么软件啊,搞个图文并茂啊,LZ

网友A:
在哪里下呀 ,操作简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下呀 ,操作简单不

简单的很

网友:
如何分离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