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Ferarii3200机器。接上电源待机电压0.01,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1-05-27):
接到客户送修的宏基Ferarii3200机器。接上电源待机电压0.01,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检修,测公共点无电压,对地阻止正常。测得PD12到PQ39的S极19V正常。PQ39的G极有19V,D极无输出(PQ39为P沟道MOS管),这就把问题锁定在PQ39的G极控制上了。按图去分析,公共点要出电压,必须PQ39G极为低电平。G极19V 是由19VVA经过PR118,PL19,PR117过来的。同时连到PQ40的4脚,2脚、要想让G极19V对地拉低为低电平,必须PQ40的5脚6脚为高电平。但是实际测得为OV。顺着下去5脚6脚连LM339的2脚输出脚,分下LM339的工作条件,3脚主供电正常,12脚接地正常,5脚有19V(这个19V是LM339另一半1脚输出过来作为基准电压的)。4脚电压有26V之高的电压,这脚就等于反馈脚了,。所以LM339内部比较电路持续调整输出电压让2脚持续为低电平而不会输出稳定的19V。
查4脚连LM358的1脚输出脚,测6脚VH供电有26V,2脚3脚均为19V输入,输出脚1脚却为26V,明显损坏。更换LM358后1脚出来的
电压降为19V,LM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19V了。PQ40工作拉低PQ3有9的G极电平19V变OV。PQ39导通,公共点19V有了。
测3V.5V电感已经有3V.5V。开机测试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那个26V的电压真不知道怎么来的  有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