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顯微鏡

楼主(2011-05-27):
BGA顯微鏡,BGA溶錫珠影片是用那一種顯微鏡拍的,有人知道嗎?

网友:
不是显微镜,经济一点可以用监控用的普通摄像枪(不带红外一体的那种)加高倍镜头就可以,好一点就用480-520线的专用镜头就可以做,然后找个支架固定,再做个辅助光源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感謝大哥說明

网友:
請問用相機加高倍鏡頭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