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上电池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27):
今天接了台IBM T40上电池不能进系统,拨出来用适配器可以进,经验查格离保护电路没问题,会不会是电池引起了?

网友:
你给重做下系统  做纯净版的

网友:
你指的系统是什么,BIOS还是操作系统?因为电池检测有问题的话,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我说的是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