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无显示541 求助

楼主(2011-05-27):
    一客户送来一机器 、、、就拿来一板子 说是HP541的、、我说怎么回事? 客户、自己清灰尘整的!!我说修过没??  客户说拿去修过、、二话不说了插上电源、、不跑CPU 、、、然后就给客户报价 400块  客户死皮烂打的砍到300了、、我想修吧、、、 好 上家拿去动过 NB、SB 显卡、、唉、、红胶的  一看胶都没取干净、、擦! 上BGA 我做桥的技术还不错之间上去把NB SB全干下来了、、、从新直球做、电流上去了  插上数码卡跑26 这板子支持跑马  不插内存跑CE  看电流内存也过了。、、马上想到干显卡  、、直接拆下  、、干上去还是26、、 电流上到1.2A掉到0.9A  查了下所有的供电 都正常、、唉、怀疑显卡坏了 、马上订了一颗显卡、、暂且板子放在一边、、过了一天、、芯片回来了  也就是第三天了、、、做上去、、唉故障一样  、、心里没辙啊、、、   还是26、、一个字郁闷啊、、查是否有掉件的、、显卡旁边有一堆东西没有、、 对照图纸查了下 、是有的啊、、找了阻值一样的电阻补上去、、加点、、跑过26了00-50-26-45-6C应该亮了吧、、看电流也貌似亮机了的、、接上屏不亮、、外接、、红屏,白字红底的、、而且还有几条竖线、、内接不亮机、、  反复换显卡、、丛植不管用、、

   下面怎么修、看大家的建议 、、、修了好多天啊、、、  是否还有上家动手脚的地方?

网友:
看看显卡的滤波电容和显存

网友:
查一下补上去的元件位置对吗?参数都对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显存,做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提醒下 显存做过 的

网友:
时钟查了没有

网友(点评):
时钟、查过了、、有的、、 时钟不正常会引起红屏吗??

网友:
红屏你哪个接口是不是虚了,屏线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是外界红屏、、内接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