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X-66 FBL笔记本电脑 掉电,重启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1-05-27):
同行送修的笔记本电脑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掉电,这个故障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是由于CPU后面的大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电容代换,同行又催那就相快办法,从别的主板取下两个330的电容,由于主板上没有焊点,就直接飞线,地线连地线,正极一端连供电上,开机测试OK。
接下来拷机,运行了大约30分钟左右,机器自动重启,单独用电池的时候不重启,难道还是CPU供电不良吗,开机的时候用示波仪测CPU的供电,没有波形说明滤波没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发现由于北桥离CPU近,而且是集成显卡,所以应该是北桥虚焊引起的,接下来,拆下飞线,将主板上BGA,加焊到240度,停止。
     再重新将两个电容,飞线焊到主板上,用纸胶袋绝缘,贴好。再装机开机测试,运行了2个小时依然正常,不重启,不掉了。说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