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断线(CPU-北桥)造成的加电不显

楼主(2011-05-27):
接同行送修海尔W66机器一台,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8几,而且前面有2次跳变,貌似显卡问题。大家都知道W66跟惠普V3000一样显卡门的机器。按通病拆机换了个110MT的显卡上去。故障依旧。看来不是显卡问题。
电流有了2次跳变,用示波器测内存上波形正常已经有了。明显内存已经过了。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无耐那就拿上假负载测测吧。带灯CPU测试座子测得CPU座子上有一个DINV2这个信号不亮,顺着测试座的位置,拆掉CPU座找到对应的引脚然后找到对应的穿孔T9发现座子没有虚焊。对着图纸查到该信号到北桥的T7这个点,那么说明要不北桥虚焊或者该信号存在断线。
加焊北桥后故障无任何变化,你就锁定该信号断线了。第一次飞这样的线没任何经验。那就把北桥拆掉对着北桥的焊盘数吧。找到T7这个点后同样找到T7这个穿孔,发现穿孔是好的。那么就是板层里面断线。2个点都找到了那就不怕了。把2个信号点的发面穿孔稍微用美工刀刮刮飞根线上去。上U,开机LOGO出来了。装机测试故障解决

在找CPU穿孔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手脚重了点把CPU座子的那个孔给捅坏了。心想这个只是个信号线应该没多大的电流的。弄了点铜线绕了绕塞进去。上U开机测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