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Z-15无待机

楼主(2011-05-27):
拨下电池和硬盘,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为0A说明无待机。拆开机器,目测主板上的无进液的痕迹,也没有烧毁的痕迹,主板比较脏有灰尘,先用毛刷了把灰尘除掉,然后用牙刷,洗板水清洁主板,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路,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电路,CPU供电电路,均正常。
     接上可调电源,测试主板的公共点无电压,测保护隔离电路的最后一个MOS管有电压输入,无电压输出,G极为18V的高电平,拨掉电源检测最后一个MOS管为P沟道的,受控于充电管理芯片MAX1909E,要想这个MOS管导通,MAX1909E必须要检测到ACIN就是电源适配器输入正常,拨掉仔细检查MAX1909E,芯片的引脚比较脏,引脚局部有腐馈的痕迹,用烙铁加焊,然后再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接电源测试,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4A说明有待机了,测公共点有电压了,MAX8734A所控制的3V5V电感电压已经输出,到这里就说明待机已经正常,引起待机不正常的原因是MAX1909E芯片引起的无待机。
     接下来接上开关板,按开机键,电流无任何反应,拨电源检测,开关正常,说明主板的开机电路还有问题,那就来检测开机电路,SONY的机器开机与超级IO和南桥有关,用示波仪测南桥的晶振32.768KHZ正常,测超级IO的晶振,频率不正常,说明超级IO有问题,仔细检测超级IO发现引脚也比较脏,用镊子检查引脚有虚焊的现象,用烙铁加焊IO,然后用先板水洗净。
     装上CPU,内存,接上上开关板,按下开关,电流表开始上扬,且有三次跳变,说明OK了,然后接上液晶屏,开机测试久违的SONY界面出现了。然后装机拷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