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1-05-27):
海尔W18机器客户从别人那里修没修好后送来修的。
加电测试故障为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电流偏低只有0.02A。拆机检修测开机键上SW2无3.3V高电平。说明待机电路工作不正常,后查电路图发现,待机电压由LDO3_SW电压经过一个R3电阻后加到开关的1和2脚。由此分析就知道该板待机电压由系统供电芯片部分工作输出3.3v作为待机的。

file:///I:/笔记本维修实例/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20%20笔记本维修技术专区%20-%20修天下电脑技术论坛%20-%20Powered%20by%20PHPWind.files/4_23_f96d7a5888b08f3.png
由于图纸不完整3V,5V系统供电部分没有图。但是看到LDO3_SW一般就应该知道是系统供电芯片ISL6232的一个LDO3的引脚工作后发出的。找了个ISL6232的公版图引脚定义。测得22脚VIN主供电20V输入正常,SHDN有20V也正常,LD03,LDO5无电压。(有了主供电,有了主控制信号SHDN,此时芯片就会输出LDO3和LDO5)这说明芯片有可能损坏。换了个新的ISL6232,待机正常了。待机电流由0.02变成0.05A。按开机键电流开始往上跑了。不触发故障解决。

file:///I:/笔记本维修实例/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20%20笔记本维修技术专区%20-%20修天下电脑技术论坛%20-%20Powered%20by%20PHPWind.files/4_23_173e0a43d0d8f68.png
上内存,接屏发现屏上有LOGO但是背光没有亮。暗屏故障按经验应该是灯管损坏、高压板故障或者BLON开启信号问题。从简单的开始,拆屏外接一个灯管到高压上灯管依旧不亮,说明灯管好的。测高压工作条件,接地正常,开启信号有了,主供电20V没有
查电路图发现灯管20V主供电来源如下图CN4的1脚2脚3脚经过L36滤波再经过F3然后接VIN_SOFT,而VIN_SOFT又由Q54将20V VIN电压转换过来的。测得S极有20V电压,G极有19V电压,S极电压为0V。明显故障在G极控制电压出问题了,G极电压由VIN20V经R472,R473分压得到,拆下R473测量阻值为100K,R472为47K明显这里是上家维修人员把2个电阻给颠倒过来的。2个电阻换过来后Q54的G极得到的电压时6点几V,D极有20V电压输出了。

file:///I:/笔记本维修实例/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20%20笔记本维修技术专区%20-%20修天下电脑技术论坛%20-%20Powered%20by%20PHPWind.files/4_23_a125b91c8bbdb5c.png
file:///I:/笔记本维修实例/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来个简单易懂的海尔W18进水二修机器故障分析%20%20笔记本维修技术专区%20-%20修天下电脑技术论坛%20-%20Powered%20by%20PHPWind.files/4_23_914de3820de22b5.png
测CN4接口123脚有20V电压了,装上屏测还是暗屏,再测123脚有20V,但是高压上供电保险上无电压。有短线,从1,2,3脚飞了根线上去屏亮了,故障解决。

网友:
好的维修思路,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